变频器报过载

楼主(2015-11-26):
变频器误报过载,要是把报过载功能关闭会不会接着报过流呀?

网友A:
如果是误报,可以的。

网友B:
是否负载真的过载了?

网友C:
没有把过载关闭的吧,只有把过载的阈值给提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是这么描述的,别的厂家一般都描述成电子热继电器功能关闭,咨询过变频器厂家说关闭没用的提高X值。

网友D:
过载关闭功能不知道有没有,调保护值有这个,调了就有损坏设备的可能。需要看是否真的过载还是误报。

网友E: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不同的厂家差别应该很大吧。

网友F:
关键是实际情况  首先检查是否真的过载  参数不要随意更改

网友G:
  情况不清不楚,各种厂家不一样

网友H:
误报调大保护值也要看原因,有的情况不起作用。

网友I:
这次是误报,将其屏蔽掉。 如果狼真的来了呢?

如果不着急,还是检查一下吧。

网友J:
回复中主流意见认为,需确定是否确实为误报;或者,为什么会误报。
参数的调整,或可参阅说明书。

网友K:
可以先看一下报过载故障时刻的电流,如果达到报过载的条件,可以将过载值调大一些

网友L:
变频器误报故障,屏蔽故障是最最消极的手法,积极一点,应该想办法处理干扰问题,使其不造成周边电气设备的干扰。这才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