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我厂一台五十五千瓦的注塑机的电机(y三角启动的)运行过程中配电箱突然炸了,打开配电箱来看发现是主接触器接到热继电器的2根铜线烧断了,热继电器中间也开了个洞,然后停电测量电机是否完好,测得3个线圈有一个是断路的,打开电机接线盒,其中一根电机引出线烧断,再测量电机3个线圈是好的,相间无断路,线圈没有对地,紧接着把线耳重新压好,接线盒盖上,在接触器这段测量正常了。
     由于原本用的是63A的西门子热过载继电器,然后让采购买了一个同样的回来(问了下价钱几十块),把之前主接触器到热继电器的3跟线换了16平方毫米的多股软芯铜线,而热继电器出来到电机的3根线并没有换(好像是25平方的线,线头包了很多胶布,有点烧焦的感觉,硬硬的),就这样扭进去了,由于热继电器的接线端子很小,就塞了一点进去扭紧了,然后试机了,把电机开了,测空载电流25A三相平衡,然后做开模和模动作,停机了2天好像泵有点响,没想到“砰”的一声又炸了,这回又是热继电器那里,这次是热继电器出线端到电机的线,烧断了2根,热继电器的接线端子已经被烧融的铜堵死了。
     现在怀疑2个问题,一是热继电器3是假冒西门子的,空载电流小没事,负荷大了就烧了,二是热继电器出线端太小线没有扭进去多少,加上机器振动,负荷重时电流大,结果烧了2根出线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
   我在犹豫明天是找个热继电器装上去呢?还是直接把电机的线接长接到主接触器上好?!

网友A:
觉得怀疑的有道理;
导线像是短路坏的。

网友B:
首先西门子执继那么便宜宜不对
二是电机接线的绝缘和电机对地的绝缘要摇表测下
三是确认电原电压正常否

网友C:
现在还用热继电器???换微电脑保护器吧!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好。导致温升过高!进而影响绝缘 导致短路

网友E:
估计碰到水货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F:
估计是假的吧。

网友G:
空载运行正常?一带负荷就出问题?应该是热继有问题,星三角回路切换正常不?

网友H:
电机或电缆漏电

网友I:
运行半个小时,停机停电,用手背测一下热继电器外壳。如发热异常,就换掉吧。

网友J:
如果是超流,应该没这么快爆,所以我觉得是绝缘问题没搞好……引起短路或接地…

网友K:
电流大  线选的细了

网友L:
买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按上,把电机引线换35平方试一下。

网友M:
55KW电机63A热继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以确定采购买的西门子是假冒产品,里面的接线端子也太小了线没扭进去多少,炸了后拆开看,与原来的差别太大!后来换了个正泰63A的热继后正常运行了1天,测电机电流最大80多A,一般50多或者20多,带的是变量泵,热继调到60A

网友N:
短路了吧    ,,,,,,,,,,,,

网友O:
其实5A的热继电器就够了,再大是浪费,如果启动的时候爆,估计是星3角转换电路问题,如果运行中爆,估计电机有问题

网友P:
问题找到了就好。看来便宜没好货。要买到正规产品,不能只图便宜。到现在为什么假货(仿冒品),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打假力度不够哇。

网友Q:
一台五十五千瓦电机,用的是63A的西门子热过载继电器——
热继电器如何选型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一台五十五千瓦电机,用的是63A的西门子热过载继电器——
热继电器如何选型啊?????
他是星三角转换的,电流小了很多,额定电流/1.732  大概也就是63A
这是额定负载的,楼主的负载明显小了很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一台五十五千瓦电机,用的是63A的西门子热过载继电器——
热继电器如何选型啊?????
他是星三角转换的,电流小了很多,额定电流/1.732 大概也就是63A
这是额定负载的,楼主的负载明显小了很多

网友T:
问题解决就好,下回换件可要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对的,最大的时候就是80多A,持续几秒而已其他时候都是6 0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