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请教各位,紫日变频器有没有面板通讯保护电路?根据以往经验一般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吧!这是我个人观点,大家能说说有谁见过这个问题吗?(不要考虑排线和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A:
面板通讯保护?不太懂

网友B:
我也看不太明白

网友C:
国产的有这功能的吗?

楼主:
天啊,我看错说明书了。表情 555 是霍尔传感器故障,并且是电路故障。有没有行家,电路图啥的,上电报CE_3

网友B:
那就换霍尔

楼主:
换了,没用,应该是主板电路的问题,我怎么找不到从放大器到主芯片的线路呢?有没图?

楼主:
不是传感器,是电路的原因,有没有图

楼主:
查出来了,总结,上电跳CE-3  首先排除是否真的是霍尔传感器的问题,解除传感器后故障依旧,测量TL072C的OUT输出是否为零伏,若是,测量主芯片MB90F562B的19RST个20MD1脚,在正常情况下为2.5V 如为0.6V左右时,顺线路往下走可以看到有2路,为一个三角丝印为A7M 名字不知道叫什么,但测量内部应该为两个二极管和MMBT7000差不多。和2个哦2.2K的电阻,重点排除这几个件,本村排除为2.2K电阻变值为1.5K更换后,上电正常。希望这次总结能给你带来帮助,也希望高手们能指点其中的原理,因为我只是个初学者。谢谢指教。

网友D:
没看懂,有机会遇到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总结,上电跳CE-3  首先排除是否真的是霍尔传感器的问题,解除传感器后故障依旧,测量TL072C的OUT输出是否为零伏,若是,测量主芯片MB90F562B的19RST个20MD1脚,在正常情况下为2.5V 如为0.6V左右时,顺线路往下走可以看到有2路,为一个三角丝印为A7M 名字不知道叫什么,但测量内部应该为两个二极管和MMBT7000差不多。和2个哦2.2K的电阻,重点排除这几个件,本村排除为2.2K电阻变值为1.5K更换后,上电正常。希望这次总结能给你带来帮助,也希望高手们能指点其中的原理,因为我只是个初学者。谢谢指教。
楼主高手啊

楼主:
呵呵,还是多多学习吧

网友E:
见多识广,学习楼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