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现手头有个方案,检测笔记本屏幕平面的平整度,先是用激光头照射之后得出一个数值,然后真空吸气,再得出一个数值进行比较,客户推荐了基恩士激光传感器,但是推荐的三角形光路检测会穿过介质,肯定会影响测试效果的,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或是推荐一款可行性的传感器,谢谢了。咨询过基恩士的厂家,三角形的激光传感器都无法实现的,建议我们使用垂直型的检测元件-分光干涉仪SI,但是这一套要17w,预估的整套设备才十几万,现在一个检测设备都十几万,客户可能无法接受了。附件在下面都说明了,请大家帮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你可以检测笔记本屏幕高度,用松下FT-A11检测,再配个放大器,如不对请勿喷,本人新手,刚进入这行

网友B(2016-02-19):
有特殊的透镜可以产生牛顿环,然后用视觉检测,成本应该能控制住,软件开发比较费劲。

网友C:
通过标准缝隙检测光线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