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第一次拆修不用散热风扇的变频器-台达VFD015B43A,当时拆开也不太留意有没有风扇,对它的设计也比较欣赏,整机用的螺丝很少,电源驱动板就两个模块螺丝固定,这也是第一次碰见,修好之后,试机发现没有风声(平时是比较留意这个声音的)。用了十年左右的机子了,这是第一次修的,给它的质量点个赞。

楼主:
散热器蛮大的,比一般的灰尘少。

网友A:
小功率的,

网友B:
用的模块好,不用散热风扇

网友C:
台达VFD015B43A我这里的都有小风扇,你的是什么系列的,M系列的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款,纺织厂用的

网友D:
十年前台达和十年后台达是一个天一个地,我这里现在还有三台老A正常使用

网友E:
个人觉得VFD-B系列在台达的变频器产品里是很不错的。

网友F:
小功率,底部的散热铝座又大,不用风扇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E:
台安N2小功率也没风扇,但故障率偏高。

网友G:
看外壳成色,老款的小功率机型了吧,现在的厂家可不会这样了,用风扇还能增加过保之后的故障率,比如风扇轴承损坏。

网友H:
散热器做大了确实不需要风扇,加了风扇反而在纺织等行业容易出现故障率高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款,纺织厂用的
注意看到了,你的是B系列的
型号上M系列也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VFD-B系列在台达的变频器产品里是很不错的。
B系列矢量控制做的不好,不如三菱甚至不如英威腾。
是不是矢量控制这块台达做的都不会?

网友J:
小型变频器,很多都没有散热风扇的u。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VFD-B系列在台达的变频器产品里是很不错的。
B系列矢量控制做的不好,不如三菱甚至不如英威腾。
是不是矢量控制这块台达做的都不会?
汇川的矢量做的也可以

网友K:
小功率的,再大没有就不行了

网友L:
这是台达专门用在纺织上用的。

网友M:
小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N:
小功率的变频器,没散热风机很正常的,我们这也有没风扇的变频器在服役。

网友O:
那个:我这里90KW--315KW变频器没有散热风扇,你信不信?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小功率的变频器见过没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O:
我这里变频器应用于铝型材机,功率从18.5KW到315KW,一概都是油冷散热,且90KW--315KW变频器应用量最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O:
真的假的。。难道是水冷,,哈哈

网友O:
没错,是油冷!
同时配置了油冷却器,跟液压油共用一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O:
有图片吗?上个看看

网友Q:
没见过油冷的变频器,,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R:
油冷的没见过啊,上几张图让大伙开开眼呗。

楼主:
世界那么大,我们没见过的,要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S:
200KW的施耐得变频器,没用风扇散热,整台机泡在油里!

网友T:
小功率变频设计成无风扇,不知道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