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超声波探头安装在发那科机器人上,机器人上伺服电后探伤设备出现干扰波,接地良好,探头线是屏蔽线长度20米!有相关经验者希望给予支持!

网友A:
我们也是超声波和FANUC机械手一起配合,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能不能详细说明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B:
首先所有屏蔽线都要接,然后是接地整机和各种元器件都必须良好接地,强电弱电分开走线,线缆上加磁环,精密仪器采用单独开关电源供电,建议选好一点的开关电源!一般我们这边控制电路采用一路电源,仪器采用一路电源,伺服刹车和电磁阀杂七杂八的采用一路电源,控制就用电磁阀转一下!

网友C:
接地不要跟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地一起!要么你把屏蔽接DC24V的0V效果还要好多了!
屏蔽线只能单端接地!

网友D:
你们是做超声波探伤的么?哪个公司?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