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c66与93c46的互换。

楼主(2015-11-27):
机器有点小问题,没有按键让它动作,它就自己动作了,还停不下来。查了一天,最后发现是93c46的问题。换了另一个机器上的过来就可以用了。现在手里有1管93c66还是全新的。不知换上去能不能用。要不要另外用能用的烧录出程序?是不是新的安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A:
貌似是存储器啊

网友B: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大容量的可以替换小容量的。

网友C:
什么机器,很多需要写入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控制两个气缸动作的,移印机

网友D:
芯片内应该是有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一种情况是要用按键来给它设置信号,让他记录下,然后按照记录的步骤信号来运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胡说,一台西门子就是这样换导致开机开不了,害得我找了半天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详细讲讲具体事情不?

网友E: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用的是24C32 不知哪个维修师傅换成了24C64,上电自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