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跳转指令需不需要加个自锁呢?

楼主(2015-11-27):
very thank your

网友A:
应该用转换开关的,怎么可能同时接通呢没问题

网友B:
你好好研究一下外部接线。

网友C:
确定是点动,不是选择开关吗?

网友D:
是不是用带自锁的按钮的,要不就是选择开关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是选择开关,看来已经有共识了。

网友E:
人家不是标明“转换开关”,说白了就是2位置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