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5-11-27):
这是什么宝贝?怎么用?谁有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给一个!谢谢啦!!

网友A:
右侧是4路继电器输出 ; 左侧IN1-4,INCOM与INT+是4路输入;
DATA+与DATA-就是通讯的正和负。
VS与GND就是电源啊。

网友B:
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C:
看来1楼2楼是对的,给出了大致情况。

网友D:
不就是一个485数字量采集模块罢了,找不到厂家就买别家的

网友E:
1楼2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右侧是4路继电器输出 ; 左侧IN1-4,INCOM与INT+是4路输入;
DATA+与DATA-就是通讯的正和负。
VS与GND就是电源啊。

网友G:
开关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最近做远程测控,也买了其他的厂家的类似产品。

网友H:
单单有这个模块还不行,不能独立使用,必须配置PLC或者工控机还有外围传感器一起才能投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I:
跟研华的同类型产品外形很像。

网友J:
也叫“智能端子”。现场I/O基本都是智能端子组成了。优点就是可以数据通讯,把现场的电缆线简化为通讯线。提高可靠性,节省安装布线的繁琐。

网友K:
我就是来看看,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