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厂里有一种机器,因设计缺陷使用一种7.5KW,6级,380V三相异步电机,当前使用的电机重量达120KG,导致设备稳定性很差,现在想找一种电机替换掉,要求功率、转速、力矩、电压和以前的相同,但重量只能有原来电机的一半,求论坛上的各位师傅推荐一种可以替换的电机。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A:
电机轻了,设备更加不稳定了,是不是与机械的共振有关系。

网友B:
可以看下 有壳体是铸铝的  那种应该轻不少

网友C:
问下电机生产厂家

网友D:
符合条件的电机力矩你没没说要多少才能用?

网友E:
楼主设备的这台电机是单独控制还是联动的单独控制可以换成磁阻电机这种电机扭矩大

网友F:
如果不在乎成本用伺服电机吧,体积小功率大。

网友G:
1、改用伺服电机,目前伺服电机价格只是比普通电机+变频器稍微贵一点,国产优质伺服电机比溢价普通电机+变频器10%-30%,应该可以承受吧;
2、换用直流电机(目前控制器都是常规市电)

网友H:
也巧了,昨天在与同事们交流电机制造的问题,就听说,国外现在对电机制造的规范是,电机的出力与体积比(每立方体积出都少牛米)是有规范的,而且也是受到电机制造材料限制的。所以要想提高这个指标(小的体积,大的出力),我想只能是定制了。也就是找电机制造商按要求单独设计定制。这个价格就高了。当然,你也可以联系现在的车载电机制造商,他们生产的车载电机,都是强迫水冷却的,所以,可以做到相同出力的条件下,电机的体积小(重量自然会轻)。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是低速大转矩特性的,体积小出力大。也许也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上网百度,啥都能知道了。但是不是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就不知道了。

网友I:
7.5kw 6级电机转矩大约在70n.m左右(我没计算,估计的)。如果换成一个3kw2极电机,再改输出皮带变比为3:1,这样可能能达到你要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积极回贴!我想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非常感谢工控论坛,在这个地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J:
用减速机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