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三菱PLC,断电之后,然后再上电,对所有的进行复位,这个小程序怎么写???在线等,,急~~~~~

网友A:
哪种型号的PLC,复位什么?
如果是FX的,位元件可以用ZR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GA-40MA,对所有输出复位

网友B:
ld M8002 zrst y0 y最后一个

网友C:
对所有输出复位,可以找相关指令(例如3楼);或许,有不有影响输出的指令或元件,也需注意。

网友D:
同3楼就可以了

网友E:
PLC断电之后,然后再上电,Y0-Y*仍然还吸合?除非Y0-Yn被其它寄存器M驱动。
因此,如果要确保Y0-Yn不被吸合,必须对相应的M寄存器进行复位。

网友F:
Y本来就不保持的,只是复位一些内部寄存器和数据

网友G:
区间复位指令或许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区间复位指令ZRST,指令代码为FNC40,其功能是将[D1·]、[D2·]指定的元件号范围内的同类元件成批复位,目标操作数可取T、C、D或Y、M、S。[D1·]、[D2·]指定的元件应为同类元件,[D1·]的元件号应小于[D2·]的元件号。

网友H:
一般PLC断电再送电,根本就不用专门编制程序去手动复位输出端口,PLC的制造商在研制PLC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是现实的使用过程中,当然也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就是楼主编制的用户程序时候,比如说用一个X输入信号直接驱动Y输出,并且再次通电的时候,输入端X信号照样依然存在有输入的情况,这样即使使用区间复位,也不安全啊。

所以说,传统的继电器线路的一个设计优点,就是自锁,断电自复位。

网友I:
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写的程序,用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指令写的程序,直接产生的后果是,急停不能复位某些功能,甚至停电也不能复位某个自锁或条件转移。PLC程序理论上只要达到你要目的就行了,不用把你知道的高级指令全部用上,没有人会看你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要复位所有输出,这是不可取的,一般都有输出条件,应先复位输出条件才可以。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

网友J:
不同的情况下分清哪些可以复位哪些不可以复位,这很关键的。

网友K:
你用 m8002驱动 M8031,M803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