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老烧。

楼主(2015-11-27):
一台160kw4级电机电流大。烧坏两付触头。星启动电机,500A电流表打翻慢慢降低到角运行。空载电流180A左右。不敢加载。加载就跳闸。测试电机绕组正常。相间电阻和对地电阻都正常。反复查线路和电源都正常。故障以排除。由于这种故障很少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我将电机后端盖打开,仔细一看才恍然大悟。

楼主: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故障情况,可能具体遇到的不一样;楼主已经找到了原因,等待答案。
也等待各位的分析,关键在电机后端盖打开。

网友B:
风扇散热不行导致电机高温。

网友C:
轴承磨哐了,还是轴承坏了!

网友A:
另外,电机是原来在用的、还是新安装的。

网友D:
转子装翻了吧

网友E:
转子装反了也能装上吗?

网友F:
坐等答案啊

网友G:
扫膛了吗?

网友H:
难道仅仅轴承的问题?

网友I:
坐等答案

网友J:
坐等真相,楼主你只说了一半,无图无真相

网友K:
160kw电机就不应该用星三角启动运行,而应该用软启动。

网友L:
轴承损坏,缺油,容易造成转子与定子的摩擦从而增大负荷,造成电机电流过高

网友M:
别卖关子了,说吧。

网友N:
等待真相的出现。

网友O:
机械卡阻吗?

网友P:
楼主的本意是什么?不太明白。即便是出题目,也应该给出些条件。这个描述,等于让大家猜谜语了。不是问题分析或逻辑判断的交流。

160kW的4极电机,空载电流180A,其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的50%以上,但是电机的正常空载电流是多少呢?不知道,对于低能效电机,有些也许会接近50%的空载电流,属于正常。所以,问题不要让大家猜测,而是给出一些已知条件,让大家分析。这有利于技术交流呦。

网友Q:
猜测后端盖轴承或风扇损坏 。

网友R:
容量放大

网友S:
这可能性就多了,随便猜吗?

楼主:
电机是一直在用的。是电机转子移动到前端去了。就差点擦前端盖了。电机没有异常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吧。电机修复后启动电机电流500A左右当星转角后电流稳定在85A.我还没遇到过转子移动了100多mm的情况。也不知道其他朋友遇到过没有。

网友T: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一直在用的。是电机转子移动到前端去了。就差点擦前端盖了。电机没有异常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吧。
难道是质量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一直在用的。是电机转子移动到前端去了。就差点擦前端盖了。电机没有异常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吧。电机修复后启动电机电流500A左右当星转角后电流稳定在85A.我还没遇到过转子移动了100多mm的情况。也不知道其他朋友遇到过没有。
维修的是傻鸟,把电机定子装反了!

楼主:
18楼说的很在理。我是个新手。我这是发的第3个贴子。真心想和大家学习交流。还望多多给予指教。

网友V:
电机转子轴向窜动,那么大的窜动量停机应该也能检测出来吧。

楼主:
电机电流大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接手之前就有电工处理过接触器了。没有引起重视。我去检查接触器已经烧沾了。于是我又换了一副触头。一启动电机触头又烧坏。这才彻底检查。转子前窜后也很紧。用压机压回去的(外出加工)。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通转子是如何窜移那么多的。

网友W:
估计和电机轴承有关。。。轴承缺油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W:
估计和电机轴承有关。。。轴承缺油损坏?
两只轴承完好,既不走外也不走内。也不缺油。

网友X:
电机线圈抽头有问题?

网友Y:
真是少见的故障!不会是人为的吧!

网友Z:
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呀

网友AA: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B:
转子反了能工作么?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一直在用的。是电机转子移动到前端去了。就差点擦前端盖了。电机没有异常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吧。电机修复后启动电机电流500A左右当星转角后电流稳定在85A.我还没遇到过转子移动了100多mm的情况。也不知道其他朋友遇到过没有。
这是太少见了。

网友AD:
电机的安装规则是面向接线盒,左侧为出力轴。小功率电机铁芯处在机座中央,有时为了接线方便可以将定子颠倒。大功率电机和一些偷工减料的小功率电机铁芯有时并不在机座中央,这时安装要看仔细。楼主所述莫不就如24#楼所言?

网友AE:
回复 网友R:
真没见过呢!楼主不上图看看?

网友AF:
负载不重,还是用软启动,电费也能省下来。

网友L:
电机转子移位,这是电机转子装配质量问题,也有出现过,这主要是机加质量

网友AG:
应该是过载了

网友AH:
堵转电流。明显机械故障!!!!!!!

网友AI:
是电机的转子移位了,还算转子装反了?

网友AJ:
其实我个人认为,某些故障都有一些不一定因素,再加表述的不清楚,就更加扑朔迷离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和建议。其故障原因应该是长期堵转造成的转子前移。这是一台膨化机。由于进料不均匀,或者其他原因使机器堵停后。操作工又违章操作强制启动电机。(点动)。使膨化腔里的料转出来。长期这样做转子就会一点一点的往前旋移了。再好的设备,操作不当也会损坏的。

网友AK:
转子前移,真的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楼上也有人说,16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不好。

网友AL:
这么大的电机轴向窜动这么大都没有异响或者发热么?

网友AM:
转子前移那轴承能不坏?

网友AB(2017-01-09):
能启动,电流大

网友AN: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 ,学习

网友AO:
有些电机转子装反可以用,有些电机装反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AP:
轴端风扇灰尘很多引起散热不行

网友AQ:
电机应该被拆过并且转子装反了,导致定子转子铁芯错位,空载电流过高,这种问题都是维修后安装错的

网友AQ:
回复 楼主:
你也要知道160KW电机的磁轴向吸力有多大

网友AR:
电机都移位了,空载时也应该有异响啊

网友AS:
回复 网友AO:
学习了??

网友AT:
引用 网友AQ:
电机应该被拆过并且转子装反了,导致定子转子铁芯错位,空载电流过高,这种问题都是维修后安装错的
表示赞同,应该是装反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