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主机启动屏幕有时显示电流有时不显示。

网友A:
不了解的,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能够显示,可能是软性故障。

楼主:
怎么回复图片

楼主:
Plc加星三角启动的22kw六级电动机。

网友B:
电流是怎么采集的,是不是地址占用,软元件冲突什么的?

网友C:
什么地方显示电流?是电流表还是DCS中控室

网友D:
1、信号采集传感器不稳定;
2、线路虚接;
3、上位机程序不好玩;

网友E: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F:
观察什么时候显示电流,什么时候不显示 ,有规律吗?

网友G:
看了这么多楼了,还是看得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互感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本显示器

楼主:
没有规律的,拉电再送有时好,有时还是不行。

网友H:
文本怎么读的电流还是没搞明白。。。互感器读的电流是怎么传到PLC里面去的???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流变送器。

楼主:
回复14楼,星三角主接触器上面三根线的右侧是个电流互感器。三根线接到PLC的主机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流变送器。
哪个是?如何检查

网友I:
停电,差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接到的设备,这个设备有输出线接入plc,这个设备的名牌上应标有,input:0~5A,out:4~20mA字样。

网友J:
电流是怎样采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I:
应该就是耀华品牌的那个设备,输出是0~10V,查一下绿插头导线去哪里了,并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K:
电流变送器接线有问题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信号采集传感器不稳定;
2、线路虚接;
3、上位机程序不好玩;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都不是好玩的问题

网友D:
看你的豪华设备,建议优先测试传感器!
没有数据时测量传感器输出是否正常即可判明异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