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过ACS 550变频器

楼主(2015-11-27):
遇到一台炸机的ACS 550变频器,修完驱动不带模块测试,运行时下桥三路都有波形,波形一致,上三路都看不到波形,测得电压380mv.停止运行时三路下桥为负压,上三路依旧为380mV,这么会这样呢?

楼主:
没装模块的缘故,曾经在论坛里看到过,到用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

网友A:
六路是不是共用一组电源的?

网友B:
没有修过,应该还是要看一下驱动电源吧!

网友C:
不知道和355一样不一样?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4601

网友D:
没有装模块的缘故,仔细检查一下,采取保护措施,上高压,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始以为是24V电源问题走了一段弯路,搞到三更半才搞明白,一大早拆下单管机的逆变代替模块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