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使用USEND/URCV指令建立S7通信,如先按下述方案组态两个S7-400主站,并将站2连接到站1的PROFIBUS-DP网络上 。如下图:

按此组态完后,怎样将双向通信的两个站的连接表信息分别下载到各自的CPU呢?

楼主:
将网络组态信息分别下载到各自的PLC中,然后再分别编好各自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网络组态信息分别下载到各自的PLC中,然后再分别编好各自的程序吗?

各自编程,分别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