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电源疑难故障

楼主(2015-11-28):
维修一英威腾CHE100系列的7.5变频,屏幕无显示,开关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用一7K电阻代替稳压光耦的输出端,15V电压能升到20V ,但查遍次级稳压电路都没有问题啊,也代换了431块,光耦以及几个电阻都无效,电路初级部分也代换了7脚电容,芯片3844也换了还是无果,请问大师,我用电阻代换光耦的方法是否就可以判断故障部位就在次级?

网友A:
电源打嗝不一定是稳压问题,而是电源保护或者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B:
思路是正确的,在稳压光耦次极并联电阻(可把光耦取下),电源有稳定的电压输出,说明开关电源初极电路基本正常,楼主可以找一个10K的电位器代替7K电阻,调节电位器,看电压能不能降下来并且各路电压都很稳定,到此可以说明故障部位在开关电源稳压取样电路,详细检查稳压电路,一般故障都能排除。此故障可能是由于电压失控造成的过压保护。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楼主有没有把主板给装上,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取样电压(一般为5V)没有接负载时,开关电源将会引起打嗝现象。或者可以在5V处接个假负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故障终于排除了。稳压取样电阻有个102的电阻先前换成了201的,让后面的检查掉进了死胡同。该稳压取于15V,单独在15V电容上加5V试机,稳压光耦居然导通了,这太不符合原理了,找一正常机对比,才恍然大悟,人为设了一个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故障终于排除了。稳压取样电阻有个102的电阻先前换成了201的,让后面的检查掉进了死胡同。该稳压取于15V,单独在15V电容上加5V试机,稳压光耦居然导通了,这太不符合原理了,找一正常机对比,才恍然大悟,人为设了一个故障。
有始有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