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公司一台液压搓齿机最近出现液压油泵启动后五分钟准时停止,重新启动还是可以生产。控制部分是三菱FX2N PLC。数据线手头有,但是电脑是台式机,不愿意把台式机搬到现场去,和操作工沟通好等我把笔记本电脑申请回来再修,操作工答应了。然后就是去和领导申请要台笔记本电脑,领导通过就等老板签字了。等老板签字已经过了一星期,结果是把营销的一台给我用,没事,配置比台式机好,我就拿过来用了。去现场把程序读出来,程序不是很简单,大意寻找了下,找到一个问题点,刚解决别处打电话就匆匆的去了,这边以为好了就没管。这两天去现场溜达碰上操作工说还没好,老问题,回来找出程序一个个去注释,找出只有几个条件全部满足才能启动液压油泵,到底那一个有问题不知道,这好办,有那几个条件就在程序里面加几个计数器,看看那个计数器数字会往上加。一个油泵停一次就加一的,最后找找是一个润滑泵的压力开关在润滑泵工作检测不到压力,从而导致液压油泵停止。由于没有备件暂时把压力开关短接,让操作工注意下润滑,等新压力开关回来估计一星期后了。

网友A:
分享很详细的过程,一般程序是没问题,都是外围的输入信号出错,其实你不用调程序也能查出来,测试外围元件开关动作就可以了,你是想借机会让公司配台电脑给你玩玩吧

网友B:
楼主真会找机会买东西玩。

网友C:
1楼说的好简单,觉得起始没那么容易,因为从楼主所述,故障点算是个隐性故障,当你测量时,故障点又回复到正常状态,盯着几个可能故障点输入信号死磕,也许就是一闪而过,眼睛还没反应过来,这边已经停机了,直接测量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的到故障点的。

网友D:
楼主的方法不错!
这样倒是方便找问题点!

网友E:
在程序中加个计数器,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F:
属于应急修理了,需注意观察;找到了问题,不错。

网友G:
没有原程序?还要自己注释啊!这种输出点的故障还好,要是中间点的故障就要头大了!故障虽小处理起来可麻烦啊!

网友H:
一般润滑故障只能影响到机床动作,对于润滑故障能使液压停机这种设计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I:
可能是出于保护吧,有的程序对设备保护这块做的很到位的。

网友J:
楼主的这个找故障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K:
防不胜防啊,要我们设备厂家怎么活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很详细的过程,一般程序是没问题,都是外围的输入信号出错,其实你不用调程序也能查出来,测试外围元件开关动作就可以了,你是想借机会让公司配台电脑给你玩玩吧
不用电脑查除非在旁边盯着,找出问题不知啥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润滑故障只能影响到机床动作,对于润滑故障能使液压停机这种设计还没有见到过。
这种机床没有润滑很严重的,滑台导轨面贴了树脂的,没润滑树脂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防不胜防啊,要我们设备厂家怎么活下去!
这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原程序?还要自己注释啊!这种输出点的故障还好,要是中间点的故障就要头大了!故障虽小处理起来可麻烦啊!
不提供源程序的,自己找出电路图来注释的。就是不知道那个触发了,一闪就停了,压根就看不出那一个,加个计数器就能看到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任何机床没有润滑对设备的伤害都很严重,通过压力继电器检测,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不到压力断开控制回路,只是没有润滑连液压都停止了,这种设计我真的没有碰到过,从常规的设计来看,没有润滑只是机床所有动作不能运动,通过这个例子,我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