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变频sc故障

楼主(2015-11-28):
正弦303,45千瓦变频器运行跳sc,模块测沒问题。驱动板触发电压静态8v,动态3v。求解

网友A:
报警时电流多大呀?

网友B:
逆变模块上有没有一块小的板子?如果有的话量下上面零件的阻值。还有如果驱动板板到逆变模块驱动线有断裂破损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楼主:
门极板和驱动线都沒问题,316J屏蔽,测板子输出的正,反电压正常。解除屏蔽,带上模块运行报sc,模块是新的,316J也没测出问题。

网友C:
门极板和驱动线都沒问题,模块是新的,J316的报警信号是与的关系,只要有一个报警,就拉低信号。如果驱动波形正常,就要从光耦排查。

网友D:
检查接线有没有短路现象,输出端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再查查模块

网友E:
SC  好像是光耦管压检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