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一朋友工程拆机得到这个东西,请问大家做什么用的
德国原产的东西

楼主:
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国产设备用的很少,我看到的都是进口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B:
皮尔滋安全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国产设备用的很少,我看到的都是进口设备上面用的。
不知都用在什么场合,什么设备上呢?

网友D:
皮尔滋安全继电器;

一般用在急停电路  欧规设备用得比较多。。。比如:注塑机

网友E:
安全继电器

网友F:
看到这个牌子就知道是安全继电器!

网友G:
安全继电器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要求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
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电路呢?是不是双重电路就可以了?
A:单靠双重化是不行的。
双重化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如如下几个条件,双重化电路的互相检查,确认所有安全电路已经断开一次,必要时由作业者操作便可以启动等条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入的开关接线短路或电线外皮破损而引起的接地的可能性时,必须预防因此而引起的机器突然启动。
实际上,为了方便安全电路的构成,将安全继电器和其他组件组合配套,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用途
用在带有确认机器安全的输入,确认安全后,给接触器等的输入进行控制的安全电路的设计上。

网友H:
也只在论坛上见过,可按型号查其资料。

网友I:
接在此继电器上的线路我们通常叫安全链,当初第一次接触到也很头疼,后来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J:
从他的标示上看,就是开关量信号输入,晶体管输出(PNP型)。DC24V供电。还有两路是大电流的。

网友K:
安全继电器,没用过

网友L:
安全继电器,一般都只用s11和s12组合,其它的短接。

网友M:
安全继电器,国内设备很少看见这东西。

网友N:
经常用在安全门(开门就停机)上!

网友N:
这个安全继电器真不错!

网友O:
小日本的机器现在直接采用一块电路板了。上面标的:制卸术

网友P:
安全继电器啊   确实没有过啊

网友Q:
安全门继电器。

网友R:
安全继电器,我见过,但自己制作的控制柜上从没有用过。

网友S:
这种继电器价格比较昂贵,所以一般国内的自动化公司是不采用的,但是一些极端重要,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设备,才会采用。

网友T:
Pilz
高档货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D:
皮尔滋安全继电器;

一般用在急停电路  欧规设备用得比较多。。。比如:注塑机
正解

网友V:
确实还没见过实物。只在坛子了看过图片。

网友W:
这个玩意我还有几个,给汽车厂的控制系统都要用到!

网友X:
皮尔兹的安全继电器,之前我也有发过同样的问题,一般欧美企业用的比较多,他们对安全这块比较重视,这个价格也不菲

网友Y:
安全继电器、噢~ 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杂使用呢·

网友Z:
那是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AA:
安全继电器吧,没见过实物。

网友AB:
这种安全继电器接线就是按照说明书来,不同的接线方法是不同的安全等级,cat0到cat4(PLa-PLe)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安全继电器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要求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
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电路呢?是不是双重电路就可以了?
A:单靠双重化是不行的。
双重化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如如下几个条件,双重化电路的互相检查,确认所有安全电路已经断开一次,必要时由作业者操作便可以启动等条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入的开关接线短路或电线外皮破损而引起的接地的可能性时,必须预防因此而引起的机器突然启动。
实际上,为了方便安全电路的构成,将安全继电器和其他组件组合配套,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用途
用在带有确认机器安全的输入,确认安全后,给接触器等的输入进行控制的安全电路的设计上。
以前是没注意的,今天才知道继电器也有各种功能的 啊

网友AD:
学习了,以前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AE:
谁能详细说说,并且来个电路图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也有2个皮尔兹,一个西门子的安全继电器,但是从来没看见过机器上有,我看的机器都是韩国日本的,没看见这个东西。

网友AF:
安全继电器还没有见过,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点赐后来查了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

网友AG:
我公司莱宝镀铝机上也有啊。安全继电器

网友AH:
皮尔滋安全继电器

网友C:
8楼对安全继电器确实有真知灼见,最关键的一句话便是:“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网友F:
这玩意 欧美设备必用啊!

网友AI:
安全等级达到防爆标准的设备上用得多

网友AJ:
这应该是进口的,像德国意大利产的

网友AK:
皮尔茨安全继电器,欧洲品牌,用在安全级别比较高的场合,或设备上,安全逻辑比普通继电器强。内部有安全逻辑电路

网友AL(2015-12-30):
回复 网友G:
解说的很好,但是国内比较少用,是技术不过?

网友AM:
有待研究,,

网友AN(2020-10-21):
皮尔滋安全继电器 用于安全回路控制,都是双回路

网友AO(2021-03-03):
安全继电器,进口设备配电柜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