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安装问题

楼主(2015-11-28):
各位大师,刚买了新电脑,装win7 64位系统,在三菱官网下了works2软件,求安装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前用XP安装8.85时,重装了好多次系统)谢谢!!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直接点击SETUP,只要序列号没问题就可以安装。

网友B:
傻瓜式安装,需要复制txt文件的序列号

网友C:
setup就行了
序列号基本都用570那个

网友D:
这个好装啊!
我也是win7 64位的
装好几次了
每次都是一次搞定!

网友E:
works2软件安装比GX-D更加简单,而且XP--W10均可以轻松安装

网友F:
按照提示来就OK

网友G:
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记得不要打钩,一路下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