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5-11-28):
各位师傅;请问一怎样才能使变频器,在外部端子有故障输入的情况下,变频器也能点动,惠丰变频器可以,其他不行,我想问一下使参数设置不当,还是其他变变频器没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找本说明书来看,比在这里提问更有效。

网友C:
西门子的可以设置外部模拟量控制和变频器面板控制   也有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