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写了一段测试程序,定时中断每个50ms,将高速计数器C251的值存入D0,同时复位。想采集脉冲频率,然后算转速。问题是执行这个程序时,C251不计数,先被复位了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复位指令RST的问题,可能认为其一直复位有效。

楼主:
按照从上往下扫描执行,不应该是先赋值给D0,然后再复位的吗?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线圈放中断程序里的原因吧?RST   C251换成DMOV   K0   C251试试!

网友C:
计数驱动放在中断程序,跳出中断时又复位,肯定不会计数了。将计数驱动放在主程序

楼主:
计数驱动就是放在主程序里的。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
FEND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思路是C251采集的数据用M8013每秒传送一次至存储器,然后在用上一秒的数据减去当前数据来计算平均速度,可惜不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脉冲频率估算是多少,中断时间放长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