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一台18.5KW力普变频器,使用中有时正常,有时报LU故障,没有图纸,头痛!拜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LU一般都是电源电压低的意思 ,查电压检测部分,或者你那线路真的是很低。

楼主:
谢谢,看看以前的贴子,终于修好。原来是母线检测电压VPN到主板单片机接口的钳位二级管漏电,使的电压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