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9):
管道式温湿度变送器SST1110A,为何监控触摸屏显示温湿度数值一直在大幅度的跳动?测量温度、湿度电压均有信号,4V,2V,
接线柱分别是VCC/GND/T/H

网友A:
接触点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点好着了,更换,重接好几次,电压采用24v稳压,在CPU处测量信号稳定不变,
但是好在不知道啥原因,突然间不跳了,原因还是未知数

网友B:
可能是干扰

网友C:
变送器输出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D:
这种现象,第一步就是测试传感器(变送器)的信号输出,如果信号输出没有波动,显示屏监控有跳动,那就检查电缆线和接收电路问题。否则就是变送器有问题。尤其是温湿度,惰性很大,示值不应该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从配电箱单独引出来了线,应该不是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是220v降压24v交流的,它跟这个不是一条线,传感器用的是稳压电源AC/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