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9):
三菱PLC,在监试写入的状态下,想更改当前值,想把一个常开变成常闭,为什么更改不了????  在线等,急~~~~

网友A:
没有在线编辑功能应该不行吧

网友B:
PLC型号?截图看看。

网友C:
鼠标右击……调试……当前值更改,应该是可以的,除非你所要改变的常开不是X点,也不是触摸屏上的按钮点,经过中转的M点当前值都是不能更改的

网友D:
不知是修改程序、将常开改为常闭,还是改变器件的状态(例如将断开状态修改为接通状态,强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