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处理二三事

楼主(2015-11-29):
前段时间有几台机器有点麻烦,就是模拟信号波动太大。
一台机器的电动调节阀反馈值老是大范围的波动,把变频器停掉,OK了,那肯定是干扰的问题了,首先想到的是信号电缆的屏蔽层没有接地。那就接地吧,接到地排上后发现还是波动,发现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没有地线,幸好厂房周围有一圈接地扁铁,就临时接了根地线发现不管用。还有能什么问题呢,信号线管子和电机线是并排走了,是不是得分开,很艰难的把信号线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测试还是不管用,整了半天也没整出个啥结果,最后到PLC模拟量模块上一看,模块上的地线没有接,接上后马上就好了,就差这么一根线,搞了半天。
还有一台机器,所有的压力都波动,也是停变频器就OK。所以想当然的就以为和上面的问题一样,结果是线都是接好的。然后就是各种试,加隔离模块,单独做接地。。。。。。一系列措施试过后都无济于世,想着是不是电源谐波造成的,但只是猜测没根据呀顿时陷入疆局。这台机器的压力变送器都是0-10V的,以为是这种变送器本身抗干扰能力太差,是不是都要换成4-20 mA的,这代价也太大了吧。没办法了就休息一会,分析一下原因。温度也是0-10V的,一点也不波动。不同的是温度变送器是PT100出来后通过变送器变成0-10V了,变送器与管道是绝缘的,而压力变送器是金属的,与管道不绝缘。难道是这个原因吗?已经到了饭点,吃过饭下午上班再试吧。等到下午上班,把压力变送器从管道上拆下来发现还真好了,但是要和管道一接触立马波动。这这算是找到问题了吗???怎么才能让压力变送器与管道绝缘呢,恐怕无法实现吧,管卡道里面全是水,不接触怎么测压力。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既然是变频器造成的干扰,那还是在变频器上找问题吧,给变频器接地等一系列措施后没有一点效果,再有关系的就是电机了,而且与管道直接相连的就是电机呀,电机能有什么问题呢?转的好好的,最后没办法了打开电机接线盒看了看,发现电机的地线没接,难道是这个原因,接上地线,奇迹出现了,还真是电机的地线没接没有和控制柜的地线接在一起。回头想想以前接电机时,有时嫌麻烦就把地线给省略掉了,还真是不合适。

还有几台设备到现在干扰问题也没解决掉,不知道大家在这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A:
干扰问题,有时很让人头疼。

网友B:
接地,等电位机体

网友C:
干扰的办法都是接地解决,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时候接地也解决不了

网友D:
设备,电机接地,很多时候都被忽略了。

网友E:
全厂无接地的路过,一买新设备接线,真头疼。

网友F:
介绍的两个干绕,都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G:
所以正确可靠的接地相当有必要。

网友H:
遇到干扰,有时候真的是无解啊

网友I:
变频器干扰周边设备是不是?这个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在变频器系统安装布线的规则。做得对,就啥事没,做得不对,就搞的你一塌糊涂。无所适从。

变频器欧系的和日系的还不同,挺值得关注。

网友J:
除了接地还有加磁环,但是处理多次还是接地效果要来的快。

网友K:
我遇到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能否给看看, 2套水处理,共用一个深度压力变送器,2个西门子plc使用一个压力变送器,现在单独开没问题,一起开的话,变频器启动一下立马就停了。然后再启动 在停,一直这样。不知咋回事,以前用的好好的,最近一年坏了。一直没解决,这会想买个1变2的隔离变送器试试。

网友L:
电气干扰问题真的有时候莫名其妙

网友M:
我也碰到过日光灯影响工控机的干扰,后来换LED就好了

网友N:
楼主介绍的经验很好,也很有体会 ,将所有的设备外壳导电部分、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以及管道、桥架等与地连接成一等电位,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在变送器与传感器的一端接地。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可以呀,传感器最好别两个地方公用,还是加一个隔离,各是各嘛。

网友O:
在旋切机上也碰见过变频器干扰旋切精度,在行程电阻尺上接了地线就莫名其妙的好 了。

网友P:
干扰问题确实很麻烦

网友Q:
有时候接地也解决不了,愁死人

网友R:
处理干扰需要丰富的经验及知识,楼主强大。

网友C:
楼主辛苦了!终于找到问题了。

网友E:
细节决定结果,马虎不得

网友S:
变频器接地有点特殊:
地线首先接到变频器接地位置,然后从该位置接一个地线跟变频器输出电机线同一根电缆接到电机接地,这样对干扰抑制效果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S:
就是,变频器要跟电机保持一个电位并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