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不能调用

楼主(2015-11-29):
给位师傅,我用循环中断OB35,想在OB1中调用SFC39 SFC40 启动和停止中断,但是OB1程序中没办添加库中SFC39 SFC40

网友A:
在OB1中无法调用?

楼主:
是不是库文件有问题,书上示例可以啊,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打开示例程序,将其中的SFC考到你的程序块里,然后在OB1左侧有一个SFC的图标,打开从那里面添加。其他方法我忘记了,很久没弄了。

网友A:
应该是在standardlibrary里,双击就可以添加了,不是stdlibs里那个不行,呵呵,找到了,顺便复习一下~

楼主:
问题没解决,不过还是师傅

楼主:
终于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