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5-11-29):
有三个脚的保修丝吗?

网友A:
保修丝?没听过,但保险丝三个脚还是没听过

网友B:
文字说不通可否来个图片参考…

网友C:
有一种温度保险丝是3只脚的,笔记本的电源盒里就有的。http://img8.makepolo.net/images/formals/img/product/316/317/2_91c4c875d49f107e1a8e0d6af6d54195.jpg
就像这种,在正常情况下,熔断体能维持被保护产品的可靠运行,当被保护产品出现异常,温度不断升高,超过熔断体的额定温度时,熔断体内的熔体立即熔化,迅速断开电路,从而保护产品免受损坏。也可以认为流过此保险丝的电流上升,保险丝就发热,当温度超过其阀值温度时,保险丝溶断。

网友B:
像三极管TO-92封装的过流过热自开路(正常时自恢复)保护器件就见得多,除了两脚的也有三脚的,基本都是国外的电器上见到,国内未见过,所以楼主说的三脚保修丝本人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没有见过3脚的保险丝。

网友E:
三只脚的叫做温度传感器,两只脚的一般是保险管。

网友F:
目前本人还真没见到过,既然楼主说了一定见过了。

网友G:
保修丝?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