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9):
圆盘不停地转动,圆盘上不断有产品摆上来,产品会经过感应器,然后再跑一段距离就气缸打产品,要求准确的打到产品。
请问各位老师PLC怎么做到?

网友A:
plc就是检测定时 计数
具体执行要看你的机械的情况吧

网友B:
这与什么PLC没半点关系,只与你的产品和圆盘怎么设计的有关

网友C:
是机械上分割

网友D:
圆盘上的产品会自动位移吗?比如因为惯性,还有,圆盘上的产品的间距有多大?圆盘的转速是多高?1500转/分钟?
高速旋转并且产品排列密集的转盘,如果气缸机械打出的动作跟不上,用PLC和不用PLC,没有任何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圆盘上的产品密度一定的,有时候密有时候稀。产品不会因为惯性而移动,圆盘用伺服马达匀速转动,上料的速度随机,但不会造成产品重叠。打产品不一定是气缸,吹气比较快些。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分割器,是光滑的平面圆盘,产品排列密度不定并且没有规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分割器,是光滑的平面圆盘,产品排列密度不定并且没有规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稍微具体点?比如用定时中断,位移还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圆盘上的产品密度一定的,有时候密有时候稀。产品不会因为惯性而移动,圆盘用伺服马达匀速转动,上料的速度随机,但不会造成产品重叠。打产品不一定是气缸,吹气比较快些。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
将传感器与打出机构的距离,也就是圆盘的感应传感器感应到产品之后,需要旋转多少个角度才能抵达打出机构,计算好。当传感器感应到产品之后,PLC开始进行计算此时伺服马达带动圆盘旋转多少个角度,如果刚好到那个设定的数值,打出机构立即动作。

网友E:
用光电定位检测出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感应器到打出机构中间会有很多产品,并且感应器感应一个产品后很快又感应到下一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