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变频器跳F70

楼主(2015-11-29):
   AB PowerFlex 4变频器,跳F70,查说明书是“在变频器电源部分检测到故障”,但测量各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提醒一下这个机器我修过,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 , 留意一下

楼主:
电源部分有一块TL0741,应该是运放,维修电源时发现烧坏了,用LF347更换,测其中有两路接成射极跟随输出,一路有2.8V,另一路5V,这两路应该都是输入主板作为电压检测的。其中2.8V的可能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5V的取自2842的8脚基准电压,不知是不是作为电源是否工作检测,测量这两个信号最后都连到MCU的。不过LF347是四运放,应该还有其他电压检测的,但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6-01-04):
已找到原因了,报F70是因为沒有装模块,温度检测没有信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