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9):
一台四方E300-4T0007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变频器运转正常,但是按下停止键变频器减速到0HZ时就显示FU.20,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师指导一下怎样修理,谢谢大家!

网友A:
说明书里,此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说明书里,此代码是什么意思?同问。

网友C:
介绍下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D:
意思是电流检测错误,更换霍尔,这个坏得最多它是正负电源供电的,环境不好最容易坏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不带霍尔检测的,启动后只要不停机一直运行正常,只要接停止频率回到0HZ就显示Fu.20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没有看到输出有两个!!!!

楼主(2016-07-10):
今天有空拿出来仔细检查,发现功率管下面的绝缘垫片有一个点绝缘破损,处理好绝缘就OK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E:
0.75KW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