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9):
目前正准备做一套机器人自动点焊设备,使用的PLC是三菱3U系列的,想请教下大家在机械手选型和控制系统方面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呢?小弟求帮忙,谢谢

网友A:
是6轴焊接机械手对吧,还是到市面上购买成品的6轴焊接机器人吧,虽然价格昂贵,大概三五十万左右吧表情,但是购买回来就能使用了,不需要自己研发任何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6轴焊接机械手对吧,还是到市面上购买成品的6轴焊接机器人吧,虽然价格昂贵,大概三五十万左右吧表情,但是购买回来就能使用了,不需要自己研发任何的东西。
絕對是個好主意

网友C:
直接买成套的,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器件的!国内品牌也有不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6轴焊接机械手对吧,还是到市面上购买成品的6轴焊接机器人吧,虽然价格昂贵,大概三五十万左右吧表情,但是购买回来就能使用了,不需要自己研发任何的东西。
絕對是個好主意
买现成的还有厂家过来调试。

网友E:
现成的机械手6轴的,也不一定很贵,要看公斤数、臂长等具体参数,选出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6轴焊接机械手对吧,还是到市面上购买成品的6轴焊接机器人吧,虽然价格昂贵,大概三五十万左右吧表情,但是购买回来就能使用了,不需要自己研发任何的东西。
絕對是個好主意
买现成的还有厂家过来调试。
简直就是 完美

网友F:
如果是买整机自己做集成,要考虑一下控制要求、是否需要网络通信,如果走网络机器人需要有板卡接口。如果直接用IO就考虑一下IO数量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成套的,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器件的!国内品牌也有不少啊!

比如新时达就很不错

网友H:
机器人选型:负载、工作半径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控制系统:如果客户有要求,必须按客户的要求进行控制系统的设计,比如大众标准、通用标准。

网友I:
怎么变成了推销机器人的了呢

网友J:
改成推销平台了

网友C:
机器人选择的品牌多,工艺方面的就比较复杂,是项目的关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