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入次数为奇数时输出ON,输入次数为偶数是输出OFF

楼主(2015-11-29):
求各位大神帮我讲解一下这个梯形图,不理解继电器是怎么做到自保持的,难道是因为DIFU(13)0300带微分功能还是怎么回事?求详细讲解,小弟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00000按下时:
第一个扫描周期 3000的常开触点接通,10000输出。
第二个扫描周期 由于上升沿检测的作用,3000复位,由于10000输出,10000的常开触点闭合,10000输出保持。
当再次00000按下时:
3000的常闭触点断开,10000停止输出。

网友B:
作为一个奇数如果计数用的是无符号整数,那么最低为为1便是奇数。还可以用RS触发器加逻辑门实现,请看下面:
如果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C:
这个不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吗,讨论过好久的了

网友D:
按下按钮0000,03000接受0000第一个上升沿时的第一个扫描周期1000接通,下个扫描周期其自锁。二次按下按钮0000,03000接受0000第二个上升沿1000的自锁回路就断开了。当三次按下按钮0000时,又重复上述过程 。

网友D:
这是一个不错的单键启停电路 ,奇数启,偶数停。

网友E:
这不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