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回原点如何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5-11-29):
这个控制代码没有详细说清楚,如果我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我发现方向不对时,我反方向回0如何选择控制代码。

网友A:
用向导编程,里面有方向控制选项,不用去理解这个控制原理

网友B:
正转127,反转126;或反之,自己定义。

网友C:
用向导就可以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FP-X C60T有4个轴控,轴控时停止用什么方法?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