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腳踏控製離合器,現在腳踏直接控制接觸器線圈,不抬腳就會連沖,怎麼改才能安全一些(這是一台二手沖床)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线圈接入脚踏,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时间设定比冲床冲击一次的时间短。

网友B:
脚为什么不能每一次都台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线圈接入脚踏,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时间设定比冲床冲击一次的时间短。
你这确实是个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C:
1楼是个好办法

网友D:
时间控制,要不就得加中继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一脚冲一下?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踩下动作一次,下次动作要抬起来再踩下才会第二次动作。

网友G:
光幕 人的人任何部份不在安全区 就不会工作

网友H:
加一个延时回路 ,脚踩下去时,接触器接通延时,定时到,接触器线圈自动断电 。

网友I:
1楼好像是说,若脚踏时间较长,则断开接触器电源。

网友J:
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