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请问:电脑的仓门怎么会自动弹出来?关上之后,不知不觉的自己就弹出来了,这是这么回事啊?哪里坏了吗?

网友A:
是不是光驱的弹出按钮有点问题,有可能是安装光驱太紧了吧。

网友B:
现在谁还用光驱啊,直接把光驱电源线拔掉省事

网友C:
估计是光驱门按键的问题

网友D:
以下引自万能的度娘:
   初步判断是网络病毒或者木马程序在捣乱,将电脑的网络连接断开,使用专门的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全面杀毒。如果杀毒完成后发现没有病毒,并且问题仍然存在,排除了病毒方面的问题。那么故障多半与光驱的托盘进出控制电路有关,或者是光驱内部的电路工作不稳定,或者是主机电源没有向光驱提供稳定的电源。使用替换法将光驱安装到另一台能够正常使用光驱的电脑上。如果问题依然存在,排除了主机电源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考虑是光驱内部电路的问题了。
你把光驱数据线拔下来只留电源线,开机后看光驱还自动弹出不,如果还自动弹出,那你的光驱有问题。如果不弹出,插上数据线(必需先肯定数据线没问题),看你的光驱是在自检时弹出还是在进入系统后弹出,如果在自检时弹出,进入CMOS设置,将BIOS调为默认值,看光驱还弹出不,如果还是弹出,你的主板和光驱其中有一个出了问题。反之,如果在进入系统之后弹出,那你很可能中了病毒,建议杀毒。
光驱的弹出电路误动作以及齿轮滑牙、固定卡锁失效等。

网友E:
一般应该是固定卡锁失效的原因居多。

网友F:
查看  仓门处按键

网友G:
中毒后很难查杀的,我一般都是直接重装操作系统。
光驱虽说技术过时,但是很多时候都还是有用处的,比如产品的随机光盘,影楼的底片等等,一般都是提供光盘,目前我还没有遇见能够免费提供U盘作为产品资料存储设备的厂家。

网友H:
楼主的电脑有仓门哦,没见过。

网友I:
是经常如此,还是偶尔如此。

网友J:
多数是按键坏了,直接把光驱电源线拔掉,手到病除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中毒后很难查杀的,我一般都是直接重装操作系统。
光驱虽说技术过时,但是很多时候都还是有用处的,比如产品的随机光盘,影楼的底片等等,一般都是提供光盘,目前我还没有遇见能够免费提供U盘作为产品资料存储设备的厂家。
我这有,纸质和U盘一起。

网友L:
1 机械部分检查,看看按钮部分有没有碰上
2 光驱内部有没有卡滞不到位
2 有没有中毒

网友M:
现在基本用不到,拔掉就ok了。。。

网友N:
光驱坏了吧。

网友O:
应该指的是光驱,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开关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拔掉电源

网友P:
光驱时间长了都是不出仓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Q:
应该是光驱卡锁失效的原因吧。

网友R:
机械原因吧

楼主:
这两天没有人去弄他了,居然还可以了!不知道过几天会是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