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厚度测量

楼主(2015-11-30):
如题,假如有两叠纸堆放在一起,现要精确地把两类纸分开,有没有一种传感器能精确地测量出厚度,来实现分离?可以认为两类纸每张的厚度是一样

网友A:
纸张厚度精确吗,首先要保证这个。

楼主:
精度应该没问题,在不考虑精度情况下检测

网友B:
使用距离传感器。

网友C:
那么,两类纸张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人工都无法分辨,如何让机器进行自动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可以想像成两张名片,只是上面的印刷不一样而已,初步有一个方案了,以前没接触过包装行业不了解,其实有一个计数模块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D:
有种测厚仪,或者可以有称重方式纸张厚度不一样重量不一样来实现分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定方案,卡片计数器!!!!

网友E:
复印机里的搓纸器。

网友F(2016-01-05):
如果测厚的目的是为了 防止印刷多张卡纸 可以考虑下对射的超射波 经济又实惠

网友G(2025-05-13):
超声标签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