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今天维修一台机器,读取里面的程序后发现有几行程序不明白,还请高手指点是关于三菱PLSY指令的
[PLSY k3000 k0 Y0] 为什么用k0呢?

网友A:
意思就是一直让电机旋转!0代表无穷脉冲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确实是

网友B:
1楼正解,Y0前面那个数值代表发脉冲的个数,为0的话表示持续发脉冲,最前面那个数值代表的速度

网友C:
呵呵,也犯过同样的毛病。

网友D:
前面K3000表示频率,后面K0就表示只要前面条件达到,那么Y0就以3000HZ的频率一直输出;
其实只要看一下手册上关于PLSY的指令注解就能明白;

网友E:
注意看下手册,以前也被这个迷惑过

网友F:
看清楚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