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继电器咋用!!!4号接口干嘛的??

楼主(2015-11-30):
这个光耦继电器咋用!!!4号接口干嘛的??研究了一会儿不大会!!

网友A:
信号输出端。类似与传感器的棕正蓝负黑信号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从其画法看是输出端。

网友C:
接通24V就有50mA电流输出???

网友D:
理论想不通的问题,接上电源测量一下不是更容易些?

网友E:
4号端子为信号输出端。

网友F:
楼主1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G:
4号端就是输出信号端,与输入信号同步,输入为高电平,输出(4号端)也为高电平。反之亦然。

网友H:
4#就是输出啊。

网友I:
应该是个高电平吧!

网友J:
4号是输出信号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高电平。。试验时线接成低电平了。。

网友K:
此光耦继电器是带斯密特触发器的,确保输出稳定,图上为PNP输出,4脚为输出,R为负载。

网友L:
第一次听说光耦继电器,以前只接触过光电开关

网友M:
都被你们说了,我也就没得说了,都是些大神啊老师傅啊!

网友N:
光耦带施密特触发器对输入电压有选择,输入电压达到要求输出恒流50mA,R应该是标准电阻。4脚为输出,0.05*R=标准电压。假如R100欧,输出为5V!

网友O(2016-01-04):
也就是加在电阻上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