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楼主(2015-11-30):
在连接PLC s7-226时,总是提示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设置,软件没问题,多刷新几次吧,有时候多刷新几次就连接上了,把PLC打到STOP状态试试。

网友B:
线是好的,pc,microwin上的通讯端口设置一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普通电缆是不支持187.5k的
有时候9.6k也必须用200 300通用的usb电缆才行

网友D:
如果确定线是好的
那么就检查设置吧!

网友E:
总是提示,偶尔能连接上?我有一个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是不是这个接口形式选得不对

网友G:
碰到过线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H:
便宜的线就这样,多多捣鼓就好了

网友I:
最坏就是PLC通讯口怀了。

网友J:
楼主看看用的什么通讯电缆

选图片上 最下面那个试试 PC/PPI

都怀疑自己选的不对,为什么不试试呢?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你那个抽水泵系统调试的怎么样了,1500带1200的485通讯模块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初步调试完了   等验收前   根据他们使用的情况,提出要求,按照要求再改。

网友L:
请使用PC/PPI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不确认线是不是好的,我怀疑线有问题,现在正在找别的线看一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PC/PCI试过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目前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或者接口问题

网友M:
最高寻址15,地址2试试。不知道你是哪种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