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小弟买了两个丝杠、步进、驱动器、控制器打算做运动控制的实验,运动的轨迹采用100毫瓦的激光模组实现。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单轴控制都还不错,激光能划出比较平整的直线,但问题出现在双轴走直线的问题上,
如图中所示,一开始走出来的线如同波浪一样,因为小弟自己也懂一些插补算法,这个轨迹就像是采用数字积分插补做出的轨迹的放大版,我怀疑是否是他们程序的X,Y增量设定得太大,但是我又觉得这种低级错误应该不可能发生。
那么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是否又是要划的轮廓太小,导致相对误差就显得很大呢?
XY工作台没有加重负载,如图就只有我的激光模组和夹紧器,这两个都很轻,应该不会产生振动。
我在低速30mm/min,100mm/min,10mm/min的情况下走出来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其电子齿轮比设定为51200/5000,即细分51200,5000为丝杠导程,步进驱动器也是相应设定
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轨迹在前面很难看,但后面似乎又平整了很多,但依旧呈波浪状或者锯齿状,我有些不理解。
出现这种波动到底是为什么呢?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链接里我送到厂家后,他们的测试视频,感觉比起我的好上很多,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用激光太细了,而他们用的笔,很粗,所以就看不出这么粗糙的轨迹?
http://share.weiyun.com/53e2b54dfb0ed3a9ecc072e511e758e8

当进行大角度插补的时候,圆弧的轨迹又不是很好看了

网友A:
楼主的2个丝杠多少钱啊?

楼主:
精度0.02的,200MM长,总价1200左右,自己做实验的,就没买太长了

网友B:
LZ 你走45度的斜线看看直不直?如果直,那应该是底层插补没做好。我买的一个三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白纸那个最长的一条就是45°,先回到程序零点,然后走到60,60点,我也一直怀疑插补程序有问题,因为我自己做插补程序放到电脑上显示的时候,X,Y增量设得很大的时候像这样

网友C:
控制器是什么控制器?据我所知,价格便宜的一体式PLC做运动控制,尤其是做复杂的运动行走轨迹,比如曲线,圆弧,或者三维的螺旋,效果不好或者根本就很难实现,建议购买价格昂贵的模块式PLC作为运动控制,比如上万块钱的西门子的S7-300系列,三菱的Q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和您说的一体式PLC相似,但他简化了PLC功能,没有梯形图和LD程序,只有通过上位机和手动编程器输入运动轨迹,但是,应为我自己也做过插补程序,只要增量小一些,电脑上演示出来的轨迹都很平滑,这样的轨迹简直就是我的增量放大到毫米级别,如果对应成脉冲增量都到达了几万个脉冲,如果换做我来做的话,增量我最多也就几十个脉冲,换算成长度我也会把增量做成最小精度的个数位倍数,也就是0.00xmm级别,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

楼主:
最新进展:
链接里我送到厂家后,他们的测试视频,感觉比起我的好上很多,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用激光太细了,而他们用的笔,很粗,所以就看不出这么粗糙的轨迹?
http://share.weiyun.com/53e2b54dfb0ed3a9ecc072e511e758e8

在和他们技术部门领导交流过后,对方说有可能是干扰,但是我的激光功率很小,而且为了避免激光带来的干扰我特地用电池作为激光电源,而且把激光模组放到滑台的工作台上,他说有可能是电源造成的信号干扰,要我在控制器独立接开关电源再接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是否可行呢?

楼主:
拜求指点,谢谢!

网友D:
干扰一般是不规则的,而你这个误差却很有规律,问题应该在控制器,要说做插补的话,我只见过中型PLC或运动控制卡做出的效果比较好。你把控制器的型号或链接发上了,让大家帮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