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罗茨风机改变频恒压控制,就用一个两线压力变送器和一台变频器,能实现吗?

网友A:
不知是为了节能还是为了什么,保证恒压,不用变频也可以用压力开关和风阀开度来实现

网友B:
PID啊,变频器都可以实现PID控制的

网友C:
风机实际工况呢?

网友D:
有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要有PID功能,压力变送器选好量程。

网友E:
当然可以。注意的是,罗茨风机不同于普通的风机泵类负载,他是恒转矩特性。所以变频器选型一定有给出足够的工程裕量。要按照重载选型。变频器选内部带PID闭环调节器功能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