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请问 TED-2001 和 TED-2301 有什么区别?我在网上查下来是:2001 是“两点式控制”(估计就是太热了停止加热、太冷了开始加热),2301是“时间比例式”,不知哪个控制更精确呢?2301大约40元,2001大约30元,多花的10元有多大效果呢?
另外,2301里面是不是单片机,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A:
TED-2001是两位控制,TED-2301是时间比例控制,输出都是用继电器。
时间比例控制效果肯定比两位控制的好,这10元钱是值得花的。TED是常规的模拟指针式仪表,不会有单片机吧?

网友B:
当然是2301控温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