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气密性如何控制水压稳定

楼主(2015-11-30):
用水来测试工件的气密性,有一个压力传感器检测进水的压力,工件满水后关闭排水阀再进水2秒,之后关进水阀保压2秒,比较测量值判定合不合格
现在问题是 工件比较脆弱(塑料) 满水后再加水 这两秒内 腔体的压力会波动,最大是相差0.07mpa 工件经常爆
请教各位大神,用稳压阀串联在水泵回路中能不能控制腔体的压力呢?(因为用pid控制成本太高) 如果能行,用那种阀呢?

网友A:
测试压力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mpa

网友B:
稳压阀当然简单了,但是精度就谈不上了。所以,你的需求若能满足,就可以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现场情况,来个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在0.200---0.215间 最好是保持恒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0.15的范围?那得看稳压阀的指标了。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