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NR报警复位指令的求解

楼主(2015-11-30):
如图ANR指令只能复位报警编号由小到大的继电器,但是这个梯形图为什么可以做到解除一个报警就复位一个继电器?

网友A:
运用ANRP指令时,每驱动一次就复位一个编号较小的报警状态继电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上面的梯形图可以复位任意编号的报警继电器【前提是报警已经解除】

网友B:
好像是因为使用了多个ANR指令。

网友A:
ANR指令需要用沿指令 ,不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