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

楼主(2015-11-30):
大家好,我有台巨涛折弯机  现在压力调高,油泵出口油封进爆了  压力调小又折不了弯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压来调大  油缸声音进变大

网友A:
看具体液压系统具体分析。

网友B:
估计是液压系统堵了,过滤所有的液压油,清洗所有的电磁阀,擦干净液压油箱,必要的时候,液压油箱要用面粉合水做成面团去粘贴油箱里面残留的细铁削。

网友C:
3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D:
三楼分析的不错,楼主辛苦下吧,把液压油更换下,然后油管全清理一遍。

网友E:
估计是堵了,全面清理下就好。

网友F:
看看阀门的工作压力范围在进行调整!

网友G:
查下溢流阀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