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变频器

楼主(2015-11-30):
问一下罗克韦尔pf70变频器能不能在不加编码器情况下控制异步电机转多少圈!不需要很精准的

网友A:
这个做不到。没有编码器咋能知道电机的转角位置呢?除非外部给出位置停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实现编码器与变频器配合使用实现异步电机转一定圈数或角度呢?需要怎么样设置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需要有这个功能才行,伺服类的变频器,有磁极位置辨识功能。

网友B:
需要上位机有这个功能啊不用编码器怎么行,即使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