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控制器电源坏了

楼主(2015-11-30):
有一个三极管崩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有大侠能分辨出来尽快和我联系。

网友A:
2T应该PNP管。可用S9012替换。还得检查那个5401是否损坏。最好查一下晶体管代换手册。
【方案】
数据驱动| 图尔克农业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