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最近维修了一批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在维修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心得,测试了一些数据和画了些草图,特分享给大家。1
这是电源草图,电源电路采用传统的UC3844作为震荡芯片,产生28V和风扇电压输出。N5为MC33167 产生5V的工作电压。开关电源比较简单。
2 电流检测电路
11KW的70机采用T4 T5作为电流检测互感器,A1为电流检测陶瓷片上面有2个运放电路,11KW的电压检测也在这里。
维修实例:上电就报F011(过流)11KW
上电就报光流,一般说明不是驱动电路报出来的,直接拆掉一个互感器,上电不报过流了,说明此互感器或者A1有故障,更换此互感器,故障没有排除,将A1陶瓷片拆下来,上面一个A7开路,更换A7,故障排除。由于没有A1的具体电路图,在此不作分析,此故障非常常见.
22KW 上电就报F011
此功率的70机采用有源互感器作为电流检测产生信号,因为在单板维修中已经拆除了互感器,所以可以排除是互感器故障,测量运放TL084 1和7脚,发现7脚为高电平输出,检查其正向输入端为15V搞电平,将丝印为JYS的贴片二极管更换,故障排除,由于其二极管击穿,15V电压加到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放大器输出端1脚输出高电平,所以引起上电就过流保护。现付上A1陶瓷片的在路静态电压
1=3.9V 2=4V 3=空脚 4=4V 5=4V 6=0V 7=0V 8=0.27V 9=-15V 10=+15V 11=0V 12=4V 13=0V 14=0V 15=4V 16=4V 17=4V 18=0V 19=4V 20=0V .

3  22KW电压检测电路,此电路比较简单,采用运放082检测。
母线电压经过几只750K的电阻进行降压进入运放082的同相输入端,其输出端输出2.7V左右的检测电压送入到CUVC板。
实例
上电显示F002,查看r006参数显示为12V,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将几个750K的电阻脱开测量,其中一只已经开路,更换此电阻,故障修复。
4驱动电路
此为驱动电路草图,只画了其中一部分,6脚陶瓷片不带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11脚陶瓷片带检测电路。
实例1,单板上电,不接主板,其中1路静态电压为+5V左右,其它几路正常。
此故障有点意思,没有驱动脉冲为什么会有+电压产生,难道是驱动光耦已经工作了,查看电路图,将陶瓷片的1和2脚短路,发现电压马上回到正确的-5.4V,到此说明陶瓷片工作正常,那为什么驱动光耦在没有脉冲的情况下会导通工作呢?看下图:
这是主板下来的驱动脉冲缓冲电路,此电路很简单,用一个丝印为6C的三极管作为缓冲电路,测和有故障的那一路驱动相对应的三极管6C,发现其C E极漏电,更换6C,故障排除。由于6C CE极漏电就会使驱动光耦A1458初极内的发光二极管提供工作回路,内部发光二极管工作,陶瓷片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实例2.静态电压正常,动态电压6路全部没有。
此故障一般为驱动电路供电出现了问题。驱动电路供电电路有HCF4047组成的振荡器,此HCF4047的工作电源为15V供电
L4974第11脚工作组电压由开关电源提供,测试其11脚电压正常,20脚输出为0V,其他各脚均不正常,由于没有时间分析L4974的工作原理,所以就查其外围元件,发现V8已经击穿,更换后工作正常。
L4974正常工作电压:
1=26.7V 2=3.1V 3=15V 4=5.1V 5,6,15,16=0V(接地) 7=4V 8=3.85V 9=5V 10=0.8V 11=27.7V 12=0.45V 13=5V 14=12V 17=10.5V 18=2.3V 19=0.3V 20=15V
此驱动电路拆除模块运行屏蔽方法很简单,只要将2个11脚的陶瓷片8脚外的管压降检测二极管V213 V223负极与各自的陶瓷片5脚相联就可以了。
模块触发波形图:
实例3 75KW驱动无规律报F025故障。
此电路没有采用陶瓷片,其实工作原理和陶瓷片是一样的,只不过6路驱动都有检测光耦A1458,此机务规律报F025,看起来故障很难排除,在报故障后,测量6个检测光耦6脚输出都是低电平,一时无法判断故障到底出在哪一路,干脆将6路A1458第6脚全部与其5脚人为短路,模拟6脚永远是低电平,经过试机,不再出现F025报警,到此说明故障其实在驱动板上,和主板没有关系,在屏蔽掉F011报警信号后,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用示波器测试任何一路驱动波形时都会报F025,现在将光耦6脚接地后测试波形相当正常,也不报任何故障,说明脉冲放大电路全部正常,故障局限于检测电路,那到底在哪一路呢,试将6个光耦逐一断开其6脚接地,分析U相下桥的A1458马上就报F025,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一路报出的故障,将其他5路光耦全部恢复原状,单独将U相下桥的光耦进行短接,经过反复试验,没有报故障,更换其光耦,故障修复。
现在付上6脚陶瓷片图和不在路电阻检测图。
由于时间仓促,难勉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谢谢。

                                  沈振
                               于江阴祝塘

网友A:
这种技术贴绝对要支持

网友B:
顶下楼主,纯技术贴

网友C:
谢谢,沈工,技术分享。

网友D:
楼主太霸道了,高手啊,比那些整天只知道发广告贴的人强太多了

网友E:
直接,易懂。必须加精!顶沈工…

网友F:
非常有用,正有一台,苦于无资料。

网友G:
很不错  楼主很无私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了  好贴

网友H:
大神来了。。。。。

网友I:
写的真好!谢谢楼主

网友J:
前有咸工,现有沈工,于论坛于大家,幸甚!

网友K:
不错,论坛就应该有多一些像这样的帖子

网友L:
主要是看到了我喜欢的经典变频器--6SE70了。维修需要专业的手段,专业的人。点赞楼主。

网友M:
功夫下的很足啊

网友N:
大神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O:
在维修中积累资料,可对电路加深认识。

网友P:
好东西,详细易懂,顶一个

网友Q:
这种技术贴绝对要支持,在维修中积累资料,可对电路加深认识。

网友R:
支持,顶!比哪些只打雷,不下雨的帖子强多了。

网友S:
好久不见如此纯技术文章了。给沈工点赞!

网友T(2016-01-23):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U:
学习!点赞沈工!感谢分享!

网友V:
好帖,为沈工点赞!!!

网友W:
感谢沈工写这么好的文章,技术刚刚的

网友X:
高手,谢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Y:
好技术,好专业。学习了。顶礼膜拜。

网友Z(2016-02-22):
向师傅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AA(2016-04-18):
真是看不懂,没实践经验

网友AB:
确实是号帖子,一定要顶,尤其是这样的技术贴。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AC(2016-07-06):
请教沈工,11脚的陶瓷片外电路的原理还有最后一张的原理,在下初学者,还请赐教

网友AD(2018-01-23):
沈工,这个7018上面的两片24C64程序芯片,您有没有做过备份?

网友AE:
75kW的上电就报F006,会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AF(2019-12-02):
问下沈工,驱动上串联的这么多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AG(2020-12-18):
西门子6SE70系列书本型的维修方法简述  学习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