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交、直流电压

楼主(2015-11-30):
新到一家公司上班,发现PLC柜24V变压器输出一端与24V直流电源负端接在一起做为公共端。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上个电路图呀

网友B:
覺得不行吧,交直流混了

网友C:
不太安全吧,交直流电源混接在一起了啊。

网友D:
是实际电路吗,使用中有无发现问题,是两个不同的电源吗;或可画出电路图分析。

网友E:
难道是接地

网友F:
两个不都是直流么

网友G:
依据实际接线画图分析下。

网友H:
交直流混合了?

网友I:
是不是半波整流哦

网友J: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因为负载压降问题、电源感应及耦合等,对模拟量干扰较明显

网友K:
这样不安全呀。

网友L:
理论上是不安全的,最好有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M:
是呀,画个电路上来晒晒看,单相半波整流、三相零式整流都需要与变压器的一端连接的。这个无可厚非。而全波整流如果也这么接,不就成了半波整流了吗?其实也无所谓。

网友N:
需要具体电路原理图来分析的,不能断章取义呀。